这是买到假轴承了吗?

楼主(2012-02-11):
一台炉门机检修更换了两套轴承,型号分别是32964,32960.装配后发觉轴承相对位置不对.后来检查发现竟然是轴承的问题;新换上的轴承的外型尺寸竟然不一样.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真的不会相信.难道同种型号的轴承会有不同的尺寸吗?如果买到了假轴承,这造假技也太差了吧,真是百思不解.

网友A:
轴承滴标准号,包括后面滴年号对不对?
可能不是同一滴标准号(包括年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滴标准号,包括后面滴年号对不对?
可能不是同一滴标准号(包括年号)

轴承年号?不懂!32964.32960就是这两套轴承没有前置后置代号.换上的新轴承和旧轴承的外型尺寸不一样.看外包装是瓦轴的.

网友(点评):
这类轴承假货很多的。买轴承要到正规的地方买。

楼主:
如果是假轴承,这造假水平也太低如果不是这又是怎么回是?高手进来解惑释疑!

网友:
同一型号的轴承,不可能尺寸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哪里买的很关键。

网友B:
圆锥滚子轴承是吧?如果轴承型号相同的话,估计是买到假的了。楼主能否说明哪儿个尺寸不同呢?总厚度还是外径还是其他什么尺寸,和原来的轴承差多少呢?

网友:
您好,内径尺寸超过100mm的正品轴承都是比较稀缺的,特别是您这种内径几百的,能买到假货的概率是99%。
直接找厂订货,稳妥一点。

网友:
100以上的正品轴承是比较稀缺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锥滚子轴承是吧?如果轴承型号相同的话,估计是买到假的了。楼主能否说明哪儿个尺寸不同呢?总厚度还是外 ...

经检查是32960这套轴承有问题.其外圈宽度尺寸不同,新轴承为:57旧轴承为:62,由于旧轴承已破坏性撤卸已无法测量总高度装配后是两轴承间间距大了,尾端轴承有一弹簧卡无法安装.我不解的是如果是假轴承怎么连外型尺寸都不能保证,这是死的标准,连这点机械常识都没有也敢造假?

网友(点评):
按国标GB/T297-1994,32960的外圈宽应该是57mm。

网友(点评):
按国标GB/T297-1994,32960的外圈宽应该是57mm。

网友:
天朝就是有这样一群高人呐

网友:
给出SKF/32964这款轴承的基本数据,你可以对照下。。。

网友:
给出SKF/32960这款轴承的基本数据,你可以对照下。。。

网友(点评):
这两款轴承都是标准尺寸系列轴承型号,即使不同品牌,基本尺寸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很感谢大家为我解惑释疑.现在已经确定标准轴承外径宽度为57mm.也就是新轴承没问题‘,是我们工作中的失误,现在发觉旧轴承有后置代号:X2A。因为轴承损坏严重已经很膜糊。不管怎样我都很感激大家,尤其是酒哥还给出了完整的数据。现在有我们正在查找原因,有知道的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原来是什么品牌的轴承型号?

网友(点评):
X2---一般是指宽度(高度)非标准

网友:
轴承知识是一门很深的科别,前缀以及后缀一个字母都不能错的。
另:我司是专业的轴承生产企业,专业生产中大型英制圆锥滚子轴承、轧机轴承、挖掘机轴承。希望能帮到大家

QQ:1336693856
电话:0319-8568888

网友C:
现有的轴承采购和销售一般都确定尺寸,品牌和厂家太多,新旧代号等;尤其圆锥,需要特别注意,同内径、外径的好几种宽度,同型号可能好几个尺寸,例如:352040X2  本身352040 尺寸是200*310*154 可现有的352040X2 尺寸有的是200*310*152有的是200*310*151

网友:
同一型号的轴承,不可能尺寸不一样。

楼主(2012-03-13):
引用 网友C:
现有的轴承采购和销售一般都确定尺寸,品牌和厂家太多,新旧代号等;尤其圆锥,需要特别注意,同内径、外径 ...

同形号的轴承只要前置后置中段代号完全相同,外型尺不可能不同.这是我现在坚持的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形号的轴承只要前置后置中段代号完全相同,外型尺不可能不同.这是我现在坚持的观点.

有的已经混淆了后置代号,最好确认使用尺寸 采购\销售型号后标注尺寸
一个例子:近期我一个客户采购352951X2-1这个型号客户要求尺寸260*360*134/108,但实际他要求的这个型号尺寸我也迷糊了,型号和尺寸未必对应
352952这个型号,宽度尺寸有五种以上
352952
352952X2
352952X2-1
352952X2-2
352952X2-3

尺寸有:
260*360*92/62 原瓦轴集团ZWZ代号为352952X2-3
260*360*133/108原瓦轴集团ZWZ代号为352952X2
260*360*133/109原瓦轴集团ZWZ代号为352952X2-1
260*360*134/108原瓦轴集团ZWZ代号为352952X2-2
260*360*141/110原瓦轴集团ZWZ代号为352952
以上型号尺寸对应未必准确,只是项说明圆锥尺寸的多样性、现有各品牌太多了。。。

网友(2012-09-27):
引用 楼主:
轴承年号?不懂!32964.32960就是这两套轴承没有前置后置代号.换上的新轴承和旧轴承的外型尺寸不一样.看外包 ...

尺寸不对 绝对假货。 现在国内的造假技术基本 基本 基本 没问题。。  偶尔的话出点残品也很正常。。  可以理解, 如果全国的假货都不出货的话, 我估计全国的场子估计停工很的多。损失更大。  去找发货商, 别的不敢说, 给你点回扣很正常有问题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