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装配图

楼主(2012-02-11):
发一张带尺寸的主轴装配图,请各位品评。

网友:
好小的图片,看不懂,怎么字数还不够?

网友:
是啊 ,图片好小,楼主可否传个大点的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这样啦,各位都是行家,对结构应该一看就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这样啦,各位都是行家,对结构应该一看就明白。

我看了好几看,也看不清楚!!!花眼了!!

网友:
给张cad图,可以吗?邮箱:tj.lrg@163.com谢谢

网友:
兄弟 行不行家也得看的清呀!

楼主:
确实抱歉,图片只能这样啦。具体尺寸确实很难看清楚,请各位见谅。

网友:
呵呵!确实不清楚,不过大体明白点。楼主给讲讲这轴是做什么用的吧。也许能帮我们了解这结构的优势

网友:
包括使用的一些参数,比如功率了,转速了等等

楼主:
这是日本三菱的加工中心主轴,转速8000rpm。

网友:
楼主图纸不太给力,我只能看见前端有一只双列圆锥孔滚子轴承和4只角接触球轴承,尾端是一个单列圆锥孔滚子轴承。这种结构我认为此种主轴转速应该不高,由于它的润滑方式为油气润滑,估计转速在1万转上下。但它的刚性较好,能够承受较大的径向力和轴向力。这种主轴的结构一般是日本人所设计的,符合日本人性格,我曾经拆过的OKUMA主轴的结构有点类似。后端的松夹刀油缸和旋转单元还有刀具夹紧系统均无法看清楚,不过根据日本的特色,估计都是自己做的,不会是标准件。

网友A:
还想请楼主能不能告知转子上的硅钢片这部分如何拆离芯轴,在图纸上我看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想请楼主能不能告知转子上的硅钢片这部分如何拆离芯轴,在图纸上我看不到啊?

电主轴转子一般分两种情况热装到主轴本体上,一种是可拆卸的,一种是不可拆的,可拆卸结构都带有压力涨套,利用高压将转子与主轴本体脱开。力士乐与发那科的转子都有上述两种结构,此图片中的转子是发那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主轴转子一般分两种情况热装到主轴本体上,一种是可拆卸的,一种是不可拆的,可拆卸结构都带有压力涨套 ...

你这种主轴芯轴的结构注定转子是可以拆卸解体的,但拆卸解体的一般我见过两种,一周就是楼主所述的高压涨开然后进行拆卸,还有一种就是普通的过盈的,用拉马轻轻一拉就可以了。再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在装配的时候转子那部分是用什么来加热的?用烘箱?还是用特殊的设备,希望楼主不吝指教哦!

网友B:
真的是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主轴芯轴的结构注定转子是可以拆卸解体的,但拆卸解体的一般我见过两种,一周就是楼主所述的高压涨 ...

转子加热可用热风烘干箱,温度按转子生产商要求的控制即可,需保温一定时间,工厂如有热处理车间,也可用箱式炉或井式炉加热,同样需控制温度和保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子加热可用热风烘干箱,温度按转子生产商要求的控制即可,需保温一定时间,工厂如有热处理车间,也可用 ...

可以告知一般温度加热多少啊?保温多长时间呢?生产商一般不会告诉你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太小了。。。。。

什么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告知一般温度加热多少啊?保温多长时间呢?生产商一般不会告诉你的吧!

好吧,转子生产商可以提供产品样本及说明书,样本中一般会对加热及安装提出具体要求,转子生产商不同会有些差异,发那科的一般要求不超过180℃。要结合材料的线膨胀系数计算,保温时间2-3h。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转子生产商可以提供产品样本及说明书,样本中一般会对加热及安装提出具体要求,转子生产商不同会有 ...

非常感谢!希望能和你交上朋友,我的QQ:407706928.如果要加请注明东风设备

网友:
图太小了,看不清。能不能搞大点?

网友(2014-03-03):
过来看看,图好小啊

网友:
图片能再清晰一些就好了!

网友(2014-05-22):
虽然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但是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