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筒外圆车锥度?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2-02-11):
外圆¤500,长1600,两头带锥度,各500mm长,请问这么长的锥度怎么加工?小托板的行程没这么大吧?谢谢~~

楼主:
请各位朋友帮忙啊~~~~~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边走边进刀。

网友:
偏移尾座试试,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加靠模

网友:
锥度不大的话,你可以先用小托板车一段,然后退回托板,移动大托板到车过的位置继续车剩下的余量就好了。

网友:
前边的办法以很全面了,我总结一下,如果一两件的话,用小刀架一段一段的赶着车吧;要是数量多,加装靠模板是唯一的选择。

楼主:
请问靠模怎么使用?那里有教程啊,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