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导向套的许用支撑压应力怎么查?手册上只有铜的

楼主(2012-02-11):
液压缸导向套的许用支撑压应力怎么查,手册上只有铜的。

谢谢。

网友A:
你问的是导向带还式导向套,
导向带原则上,承载压力是油缸的侧向力,对速度有要求,
导向套一般都用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是导向带还式导向套,
导向带原则上,承载压力是油缸的侧向力,对速度有要求,
导向套一般都用铜的 ...

你说的是高端的吧,怎么我常见的是球磨铸铁?

楼主:
这方面的资料你在哪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高端的吧,怎么我常见的是球磨铸铁?

球墨铸铁的油缸,用于低压动作不频繁的地方,

网友:
我遇见的也是普通的!!

网友:
导向套有铸铜,支撑带,材质比活塞杆材质软,但耐磨性要好

网友:
这是油缸厂家的技术秘密,没有人会告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