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控制 伺服 做循环变速旋转?

楼主(2012-02-11):
如图

从编码器0位 开始  加速 到180度 位置 速度最高    然后减速 直到到 编码器0位   之后继续循环
转速 大概 100转/分钟

什么 装置 能 发出这样的脉冲来控制伺服?

网友:
用PLC即可,启动到停止加减速是可以的,但是能不能做到那么平滑的速度曲线,咱也不清楚,没试过。咱以前用DD马达时,速度曲线是能够做到类似的控制,一圈260万个脉冲。

网友:
可用電子凸輪的方式來做~設路徑追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