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上用的双刃镗刀两个刀刃是否应该关于主轴中心线对称

楼主(2012-02-11):
貌似有对称镗,阶梯镗,单侧镗。对称镗,不知道这个词儿是否准确,记不清楚,但意思是对称的。 如果两个刀刃调整的不能关于中心线对称,导致径向力不平衡,是否会造成主轴偏心啊? 单侧镗是否由主轴转速限制啊。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问题?粗镗孔可以单刃也可以双刃。精镗就必须是单刃。不平行力取决于你的加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问题?粗镗孔可以单刃也可以双刃。精镗就必须是单刃。不平行力取决于你的加工方法。

双刃镗刀在调刀时两侧的刀刃是否应该关于中心对称,和粗镗精镗没关系。

网友B:
阶梯镗可以减小切削力,一般用于加工余量比较大的场合,对称镗顾名思义就是两个刀刃对称,单侧镗就是拆掉一个刀刃只用一侧刀刃加工,下图为阶梯镗示意图,两个刀刃在回转线上的投影,外径小的刀刃轴向方向要往下调,超过单齿进给量,径向方向尺寸要根据加工余量在两个刀刃上均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阶梯镗可以减小切削力,一般用于加工余量比较大的场合,对称镗顾名思义就是两个刀刃对称,单侧镗就是拆掉一 ...

谢谢,受益匪浅啊,感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