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刀数控车如何打孔?

楼主(2012-02-12):
请问大家,对于排刀数控车床,如何打孔呢,找正是个问题?如何解决,我们现在只是眼看完后,根据偏移多少在进行调整。总感觉不对,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我们都是打表校正,如果你想更快一些可以做专用工装,用一个专用的刀补把位置记忆住,工装的精度够好的话,每次装上去位置都不会变...

网友:
请教一下怎么打表啊?

网友:
表达清楚一点呀!看来是要解决钻头或中心钻在刀夹上的固定问题吧?!

网友:
我最怕调中心钻和钻头了,没有特殊的工具只好慢慢加垫片。

楼主:
高低不用调,只是左右。

游客

网友(2012-06-10):
那还不简单吗?

网友(2012-02-13):
中心不准怎么打呀?

网友:
大家好,我是新手,希望以后和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
什么叫排刀数控车

网友(2012-04-03):
把表放卡盘上测头对钻头,手摇卡盘就能看出差多少了

网友:
对中心啊,只有这个办法,中心对不好 打什么孔都不好,那个就等于仪表车一样的,一个是人工,一个是电脑指令,工艺原理基本一样!

网友:
同意,打表,一点一点加垫片,这是要加工本数多的时候适用,少了对刀就很花时间啊

网友:
做个刀架呀,你可能把钻夹头做个柄,夹在主轴上在刀架上钻与钻柄同样大的孔,再把钻柄装在刀架上就可以了!

网友:
先用中心钻,在用普通钻头???不晓得对不对!?

网友(2012-06-10):
最好做一个夹头,这样方便,,对中心很容易做几次就习惯了,我经常对

网友:
用45度车个中心出来对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 我之前看到后也很疑惑

网友:
有个笨办法,稍微麻烦点,但是一旦完成,以后的钻,攻等都会比较容易,首先是筒夹(这可以去买,是成系列,成体系的),然后制作刀架(具体为能夹持筒夹的刀架),可以预先打孔,然后在卡盘夹把镗刀,一直镗刀孔径和筒夹滑配,要镗的小心点,要不镗大了,就直接影响中心高了,完成后,记住X坐标,这个坐标就是这个刀位的X中心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点评):
顶,这个我现在就这样搞的

网友:
就和仪表车一样的,找中心。晕。。。。。。。。。。。

网友A:
楼主你好这是我给你的最好答案,安装过程社区里有我发的帖子,或者去QQ1824407975空间。

网友(点评):
工装很好

楼主:
感谢,艺无止境,还要多学习,多谢指教

网友:
用三坐标找出工件的圆心,然后对刀,加垫片

网友(2012-10-14):
给你个建议  我一般是这样找正的   在用视觉看的中心差不多的情况下 将磁力表放卡盘上表针指向中心钻外圆  然后调节X轴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觉得最快还是夹张纸对刀,方便。我们以前用的排刀架很方便,两个孔距离正好100,对好一把,只需在录入方式,G0 U-100,再对第二刀

网友:
制作刀架的具体方法能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2012-11-15):
最简单的办法,钻头装卡盘上,固定打孔夹具后移动托板进行打孔,做出来的夹具相对准些!

网友(2013-08-31):
把中心高量出来,在找一个够大的铁块在上做一个你要的孔,在把钻头看成一把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先转孔后绞刀或铣刀

网友(2014-01-06):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是我给你的最好答案,安装过程社区里有我发的帖子,或者去QQ1824407975空间。

单一打孔这个工装不错,但是在实际加工中比如有3把刀和一个需要打孔的工序,这个工装就要考虑刀具干涉的问题了,

网友:
中心钻老是断!

网友(2014-07-02):
学习中,键失灵

网友(2015-07-24):
用外圆刀平个面留下一点点,再用钻头中心慢慢对平面上的那个点,

网友:
用钻头靠活的正负方向的外圆,坐标清零分中,就和加工中心分中一样的。要精度就打表吧,

网友:
   有专用工装   或是自己打表校正

网友(2015-10-27):
慢慢试,如果不要求太高要求,感觉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要求不太高的可以车个锥用锥的尖对钻的尖这个干软一点的可以硬的工件就要好好找了可以先在刀架上加个钻头一样大的圆棒用磁力表吸在卡盘上找中还有别的方法不过都不会太正不过还是能做到不耽误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