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的设计,请教

楼主(2012-02-12):
最近用solidworks的凸轮插件做凸轮,我现在每次要修改凸轮的轨迹和角度,都得重新生成新凸轮,不知道生成了的凸轮,还能否通过修改它之前的参数来改变现在有的凸轮形状?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就像齿轮插件一样,都是可以更改的。

楼主:
不知道怎样去修改,还请你们多多指点一下

网友:
很久没用了。记不清楚,好像是不行。

网友(2012-08-22):
不可以 而且你生成出来的凸轮曲线都不是相切的  用凸轮配合的时候都没法配合  不知道你是怎么完成的

网友:
采用套合样条曲线功能就可以了,工具--样条曲线工具--套合样条曲线,之后选择需要套合的直闭合线段,之后拉伸切除,就可以实现相切功能。

楼主:
用套合曲线就能实现,但如果要更改参数的话,只能重新画一个凸轮,感觉真麻烦。

网友:
不知道凸轮怎么方针运动

网友:
有插件确实轻松很多哦。。。。。好东西哈哈

楼主:
但你的参数要一次全部正确,否则你得要重新画,因为你导出来的凸轮参数不好修改。。

网友(2013-01-30):
yancnc 大虾 真牛X

网友(点评):
牛人是腊月的黄牛。

网友(2013-07-12):
圆柱凸轮的间歇机构设计中的修正正弦曲线怎样表示

网友:
我想用问圆柱凸轮的曲线方程怎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