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开关控制电机运行,紧急求助

楼主(2012-02-12):
有一设备需加装红外感应开关来控制3相2.2kw电动机的启动和制动,这个电路该怎么设计,还有元器件该怎么选择,
接线该怎么接?

我找遍整个县城都找不到这方面的师傅,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弄了,电方面的我不会啊,连有关的书籍资料对我来说都是天书,(我很笨拙的)!各位

师傅帮帮忙吧!小的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补充内容 (2012-2-12 22:41):
写错了,只要求控制制动,不能控制启动,必须用手动启动电机,不然有安全隐患!

网友:
祥见 艺术系小女生,求社友们帮忙兼征婚

网友:
找一个接触器,控制电机的通断。
红外线仪器连一个继电器。
用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的通断。

红外线接收信号--继电器工作---继电器的常开或者常闭触点工作--控制接触器

具体的工作原理要你说清楚,有时间可以帮你画个电路图

可以加我QQ289473920

网友:
呵呵,还兼征婚?社区里面的工程师辞了饭碗去找你吗?

网友A:
楼主想怎么控制电机,写个工作流程,大家才能帮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怎么控制电机,写个工作流程,大家才能帮你啊。

也就是红外线检测到障碍物,发出信号控制电机停止,期间移除障碍物后,要求红外线开关无法控制电机启动,然后再手动启动电机,只要求控制电机制动,无法控制启动,手动启动电机是必须的,不然有安全隐患!

网友:
画个草图楼主参考一下吧。

网友A:
刚看到下载附件还要威望,附个图片格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下载附件还要威望,附个图片格式的吧。

谢谢版主,电路图片我保存了,这几天下班再认真消化一下这电路!
(这下我又要找天书来翻译这密码图了!又有活干了!!唉!我人好笨呐 !!)

网友:
这个不是有现成的吗,就以红外线感应器,一边放射红外线另一边接收,中间隔断,电路断开

网友:
单片机接收红外感应开关的信号,判断后控制继电器,实现电路通断。红外感应网上有模块可买,一般还送程序,模块可直接接单片机,自己只要在程序里加上启动继电器的条件即可,楼主身边要是能找到懂点单片机的人的话,这个挺简单的(如果我没看错哦楼主的意图的话)。

网友:
        有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发个实物图     最近刚好做了一个这样的电路

楼主:
回复:北京机床维修师傅

回复:北京机床维修师傅
能有能耗制动最好,只要电路不复杂就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员工有充裕的时间来操作机器,不用死盯着设备来回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北京机床维修师傅
能有能耗制动最好,只要电路不复杂就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员工有充裕的时间来操 ...

这样的话,最好是用单片机控制,做好你的电路再加上个能耗制动电路,不过这样来说电路的复杂程度就有点高了,看你那里有没有能做的了。

网友:
看你是需要停机还是制动,
如果是停机,只是将红外线感应器串接在启动电路中就好。
如果需要制动,就需要用到电子止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