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GKF2000胶囊填充机真空上料不能自动上料,求助

楼主(2012-02-12):
博世GKF2000胶囊填充机真空上料不能自动上料,电磁阀,感应器都没问题,模块有信号输入但是没输出信号,是系统程序的出问题还是模块的出问题的可能性大点呢?请教一下高手!谢谢!

网友A:
请楼主说在详细一些,最好能吧原理说清楚了。或照片图纸什么的?

这样分析能准确一些的。

网友:
最好是动作原理附上

我单位用过类似的设备,但不是博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说在详细一些,最好能吧原理说清楚了。或照片图纸什么的?

这样分析能准确一些的。

大体是这样的,料斗药粉下降到一定距离上面的感应器就会有一个信号输入模块里,然后输出一个DC24v电压到电磁阀,电磁阀是控制压缩空气到真空上料器的。

网友:
你用的设备,控制器是什么?PLC么?最好能看看内部程序,排除一下。

网友: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DC24V是否到电磁阀上?如果控制器是单独的输出模块,还要排除输出模块供电?通讯?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