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把减压阀放在最下面(换向阀--液压锁--节流阀--减压阀),会对动作产生吗影响?

楼主(2012-02-12):
叠加阀组一般的顺序是换向阀--减压阀--液压锁--节流阀
如果我把减压阀放在最下面(换向阀--液压锁--节流阀--减压阀),会对动作产生吗影响?
如果有叠加溢流阀,溢流阀是不是必须放最下面?
我想总结一下。大家发表一下各自的看法!!做个常识总结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这是常见的东西,但是很少有工程师去琢磨这些东西,说明笔者是个动脑子的人,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对液压不是很精通,最普遍的安排顺序,从液压站出来的液压油流量通过电磁阀时,流量较大,易产生冲击和噪音,所以先节流,如果先减压,是不是有可能打不开下一个单向阀,也就是液压锁,还有,最后液压油要供给液压系统的执行机构,最后调整压力可以保证液压系统的稳定运行,如果减压阀在最前面,后面通过各个阀组,可能产生压力下降,会导致最后的执行机构压力不够,影响最后动作的稳定性。本人不是很精通液压,这些是工作上的拙见,希望专业人士多多交流

网友(点评):
正解 就是这个道理 学习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简单的东西却很少有人能说出理由!细节决定一个人的成败!
不难,却需要很多知识,希望高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这是常见的东西,但是很少有工程师去琢磨这些东西,说明笔者是个动脑子的人,我是这么认为 ...

有点不同意见:二楼兄台说的是叠加阀吗?
如果是:Y有这四个阀
A/B口的减压阀、
中卸的三位四通换向阀、
叠加式双单向节流阀、
叠加式液压锁。

我觉得不管怎么叠加,液压油先通过的肯定是换向阀的阀芯吧,没法先节流。
我的理解是这样,液压锁要封住,不能有背压,所以换向阀下面是液压锁。至于节流阀和减压阀,我觉得最好是把减压阀靠近油缸,所以阀组顺序自上到下应该是:换向阀、液压锁、节流阀、减压阀。

如果是P口减压阀,从上到下顺序是:
中泄型换向阀、
双液控单向阀、
节流阀。
P口减压阀位置只要在换向阀下面即可。

我也是新手,不当之处请指正。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我在冶金行业工作,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只对液压缸的某一侧减压。我个人认为,那个阀靠近负载,哪个阀收的冲击大,怎么设计和思路有关系,和实际有关系。和动作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C:
先节流还是先换向要看系统设计的是进油节流还是回油节流,一般都是回油节流,这样设计主要是为了减少系统冲击振动;
先节流还是先经过液压锁和能否打开液控单向阀没有什么主要关系吧;
减压阀一般都是安装在最底部,安装顺序由下至上减压阀、节流阀、液压锁、换向阀;油路顺序(回油节流)减压阀、换向阀、液压锁的单向阀、节流阀的单向阀、执行原件(油缸或马达)、节流阀、液压锁的液控单向阀、最后经换向阀T口回油。

楼主:
总的来说还是减压阀放在最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的来说还是减压阀放在最下面!

赞同  减压阀放在最下面是没错的。
不管是P口减压还是A(B)减压。尤其是AB口减压,中间再放节流阀的话就不准了,本来节流阀压降就比较大。

网友:
油缸不需要保压时,减压阀可以放在液压锁下面;
油缸需要保压时,减压阀必须放在液压锁上面;

网友:
我见到好多系统都是你说的第二种 换向——液压锁——节流——减压

网友D:
这样最简单的原因是节流前后流量不随负载变化而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最简单的原因是节流前后流量不随负载变化而变化

请教大侠 哪样放有这个作用?

网友:
放在何处,是由液压系统决定的,不是随便放的。看系统需要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侠 哪样放有这个作用?

          减压之后节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减压之后节流

减压后节流负载不随外界变化而变化?

网友:
节流阀与油缸之间,放安全阀(溢流阀),放减压阀有什么作用,学习

网友(点评):
调节分路压力

网友:
建议你好好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
减压后节流负载不随外界变化而变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同意见:二楼兄台说的是叠加阀吗?
如果是:Y有这四个阀
A/B口的减压阀、

我是新手我想问一下你第一张图!油缸怎么伸出去啊 !是不少画了一个单向阀啊 !应该是装个单向减压阀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是新手我想问一下你第一张图!油缸怎么伸出去啊 !是不少画了一个单向阀啊 !应该是装个单向减压阀吧? ...

是的 是画错了

A,B口叠加式减压阀有带单向阀的  也有不带的,但是我画不带单向阀的确实不是我的本意

明晚更正过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是画错了

A,B口叠加式减压阀有带单向阀的  也有不带的,但是我画不带单向阀的确实不是我的本意

嗯 !哦   我不懂只是问问 !

网友(2012-03-13):
各位高论,我觉得各个阀的安装顺序应符合液压原理图的顺序,

网友:
进来又知道了一些,敬等高手论剑

网友:
要看你哪个口减压,在什么位置减压呢
还有减压阀不要乱用

网友(2013-05-10):
11楼讲得有道理

网友:
具体回路具体放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技术贴

网友(2013-06-30):
是不是得根据动作要求来

网友:
换向阀这能放在最上面其余的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推荐你一个网址   上面有详解http://wenku.baidu.com/view/370ca9fd770bf78a6529542a.html

网友(2013-08-02):
引用 楼主:
总的来说还是减压阀放在最下面!

如果是A、B腔调减压阀不能放在液压锁下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这是常见的东西,但是很少有工程师去琢磨这些东西,说明笔者是个动脑子的人,我是这么认为 ...

真相不是你想的那样

网友G(2014-05-26):
我们的就是       比例换向阀---回油节流阀-------液压锁。   我还想问个问题呢
1.液压锁为什么放在后边
2.比例换向阀 我这个比例阀不是能控制阀口开度吗 为什么还需要个节流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们的就是       比例换向阀---回油节流阀-------液压锁。   我还想问个问题呢
1.液压锁为什么放在后边
...

回油节流,是需要有回油背压,稳定回路。话说比例换向阀价格比较高啊

网友H:
借lz一层,我这边有俩个原理图,大家帮看一下,目的是液压缸在交变负载作用下,稳速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借lz一层,我这边有俩个原理图,大家帮看一下,目的是液压缸在交变负载作用下,稳速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油节流,是需要有回油背压,稳定回路。话说比例换向阀价格比较高啊

我不是有比例阀了吗 这个不也能产生背压吗?   还有  液压锁 为什么我看别的图有的是在节流阀前边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详细说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这是常见的东西,但是很少有工程师去琢磨这些东西,说明笔者是个动脑子的人,我是这么认为 ...

你说的这个 跟我们这个一个图 正好相反啊,    我们是从液压站出来的油 先经过减压阀,然后是换向阀,液压锁,节流阀。

对了  另外 我们还有一个是 没有减压阀的 ,先换向阀 然后节流阀 然后液压锁

能给讲讲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同意见:二楼兄台说的是叠加阀吗?
如果是:Y有这四个阀
A/B口的减压阀、

你看我这个图  跟你的 就不一样 你能给我讲讲吗

网友:
二楼看来实际经验不是太丰富,纯属臆想!实际上具体用法可以具体施放!就比如楼主所述的四个阀,
1、如果是P口减压阀,具体放在什么位置那都无所谓了,反正你也放不到换向阀上面!
2、如果是A/B口减压阀,那就一定要放在换向阀的下一层,因为油缸要保压,而减压阀放在下面的话,因为AB口和T口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所以……
3、如果油缸是水平放置的,节流阀和液控单向阀的位置可以任意放置,当然,节流阀要考虑进口调速还是出口调速。
4、如果油缸是竖直使用且重力较大,那么节流阀必须放置在最下一层(最接近油缸)!那是因为为了防止液控单向阀震动时需要对节流阀进行相应的调整已达到活塞杆上的重力平稳下落。具体原理就不在此赘述了。
5、溢流阀的使用可以参照减压阀。

网友(2014-06-25):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侠 哪样放有这个作用?

他的意思应该是定差减压设计,换向-减压-节流-液压锁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2014-09-10):
引用 网友C:
先节流还是先换向要看系统设计的是进油节流还是回油节流,一般都是回油节流,这样设计主要是为了减少系统冲 ...

节流阀和液压锁肯定是有先后顺序的,应该是先液压锁再节流阀,否则液压缸会出现抖动现象,就是走走停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同意见:二楼兄台说的是叠加阀吗?
如果是:Y有这四个阀
A/B口的减压阀、

赞同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看我这个图  跟你的 就不一样 你能给我讲讲吗

放在后面就不能用内控式的了

网友:
怎么设计和思路有关系,和实际有关系。和动作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
去看看朝田或大金叠加阀那块的样本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放在后面就不能用内控式的了

是因为节流阀的背压影响开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相不是你想的那样

真相是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看我这个图  跟你的 就不一样 你能给我讲讲吗

很久没进论坛了!你的这个问题没人帮你解答,不知道你现在明白了没有!现在有空帮你扯扯!你的第一张图应该说是局部图吧,第二张图才是完整图!第一张图是两个液控单向阀(不是液压锁),这两个液控单向阀应该是由一个两位四通阀控制开启的!把这两个液控单向阀放在最靠近油缸是为了保证油缸的锁,因为液控单向阀锁油性最好!第二张液压锁是绝对不能放节流阀后面的,因为液压锁的开启是自开启,节流阀一般是回油节流,这样在液压锁和节流阀之间会形成封闭油压,导致液压锁无法归位,液压锁就失去作用了!不明白可以私信我!

网友:
电磁阀必须在上面。

网友(2015-05-18):
我也有这个疑问,不过现在视乎是懂了

网友:
P路的减压阀放在前面或者后面没有什么影响,但A、B路的就不一样了,由于减压阀的阀芯结构存在一定的内泄漏,如果把减压阀放在液压锁的下面,会造成液压锁不保压,放在节流阀的下面,因为节流阀的节流效应,会在减压阀的先导孔部先建立起压力,在此压力的作用下,减压阀将起减压作用,从而使液压缸的输出力减小,至使妨碍液压缸的平滑运动。所以,A、B路的减压阀一定要放在液压锁或者节流阀的上面。这些样本里面都有的。

网友(2020-04-05):
http://www.mkmsyy.com/index.aspx ... uid=717&id=1239
液控单向阀与单向节流阀组合。如图121 (a)所示,液控单向阀3与单向节流阀2组合时,应使单向节流阀靠近执行元件l。反之,若按图121(b)所示配置,则当B口进油、A口回油时,因单向节流阀2的节流效果,在回油路的a~b段会产生压力,当液压缸1需要停位时,液控单向阀3不能及时关闭,并有时还会反复关、开,使液压缸受到冲击。

(3)减压阀与单向节流阀组合。如图122(a)所示,A、B油路都采取节流阀2,而B油路采用减压阀3的系统。这种系统节流阀应靠近执行元件1。若按图122 (b)所示配置,则当A口进油、B口回油时,由于节流阀的节流作用,液压缸B腔与单向节流阀之间这段油路的压力升高。这个压力叉去控制减压阀,使减压阀减压口关小,出口压力变小,造成供给液压缸的压力不足。当液压缸的运动趋于停止时,液压缸B腔压力又会降下来,控制压力随之降低,减压阀口开度增大,出口压力也增大。如此反复变化,会使液压缸运动不稳定,还会产生振动。

(4)减压阀与液控单向阀组合。图123 (a)所示系统为A油路采用液控单向阀2、B油路采用减压阀3的系统。这种系统中的液控单向阀应靠近执行元件。若按图123 (b)所示配置,则因减压阀3的控制油路与液压缸B腔和液控单向阀之间的油路连通,这时液压缸B腔的油可经减压阀泄漏,使液压缸在停止时的位置无法保证,失去了设置液控单向阀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