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5毫米的孔,深220 45倍径深孔的加工,哪种方法好?

楼主(2012-02-12):
前提是已经有钻好导引孔

直径5毫米的孔,深220  45倍径
直径5毫米的孔,深220  45倍径   材料 42CrMn4  卧加BT50 内冷

1。直接用45倍径的 枪钻,加工到数据
2。先用30倍径的 硬质合金钻头(手里有这样的钻头)加工到150深,然后再用 45倍径的 枪钻加工到数据
3。先用30倍径的 枪钻 加工到150深,然后再用 45倍径的 枪钻加工到数据

上面三种哪个好,效率高?

网友:
直径5的合金钻 加工还是卧式的,不靠谱。
  建议还是用短钻头,引导一个浅孔,然后用枪钻,(如果你的孔精度要求高)。
  当然   也不知道你是否有枪钻引导装置等。

网友:
第二种,不过建议先打导引孔。如果可能的话麻花钻的效率要比枪钻效率高

网友A:
2和3好像一样的啊,加工还要看你的孔要求精度啊,是不是批量加工啊

网友:
当然第二种高。不过既然有30倍径的硬质合金钻,索性买个50倍径的钻头,肯定效率比枪钻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和3好像一样的啊,加工还要看你的孔要求精度啊,是不是批量加工啊

2  是先用合金钻头钻30倍径(因为手里正好有这个钻头),然后再用枪钻打后面的深度

就是不知道这样可行不?

3。 是先用 30倍径的枪钻打,然后再用枪钻打后面的深度。

这个应该是普遍应用的方式了。

网友:
可以用枪钻直接加工!

网友(点评):
引导孔还是需要的,枪钻进入引导孔后再转,要不然甩的跟啥似的。

网友(点评):
不是还有钻套吗?钻套顶紧工件,不就相当于引导孔吗,中间再加几个支撑架,甩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