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制设备上利用莫氏锥度传动是否可行?

楼主(2012-02-12):
最近做个设备 要求当工件移动到指定位置时有个电机使工件自转,自传玩了后轴让位,工件继续移动。图纸在办公室电脑上 就随手画了张示意图。请问各位前辈利用莫氏锥度传动行不行?另外,电机与工件都不动的情况下怎么实现与工件连接传动?各位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请赐教。

示意图

示意图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实现 结合——传动——让位 这个步骤呢? 我之所以想用莫氏锥度是因为工件或是传动轴不管在哪个方位都能顶进去

网友A:
迪赛唯数控皮革冲孔机诚寻机械设计员,公司简介请查:www.disaiwei.com   www.chongkongji.cn

网友:
得看你传动负载了?有种快速钻夹头链接就很说的差不多。用锥度链接,越是往下钻加工就越链接紧。你这种如果还得传动脱离就得把链接角度做大,角度小了你就不好分离了。

网友B:
莫氏锥度是可自锁的,难道工件带莫氏锥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迪赛唯数控皮革冲孔机诚寻机械设计员,公司简介请查:www.disaiwei.com   www.chongkongji.cn

磨损会不会很大啊,有没有冲击,扭矩够吗,至少都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氏锥度是可自锁的,难道工件带莫氏锥孔?

可以用莫氏铣刀加工出锥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损会不会很大啊,有没有冲击,扭矩够吗,至少都要考虑的。

没有相对滑动 磨损问题应该不大。但是不清楚外圆锥与锥孔之间要用多大的力结合才能出传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相对滑动 磨损问题应该不大。但是不清楚外圆锥与锥孔之间要用多大的力结合才能出传动。

常用卧式镗床主轴及摇臂钻主轴孔都是莫氏锥孔,可看一下工作时刀具及辅具的拆卸,也可计算一下锁紧后的扭矩。

网友:
如果速度不高的话,用花键连接试一试,

网友(点评):
赞成你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