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电动机来代替挖机上的才有发动可以吗?

楼主(2012-02-12):
如果用电动机来代替挖机上的才有发动可以吗?是不是它们的功率必须相等?

网友:
以火车或电机车运输方式的大型露天煤矿有放炮用的钻孔机,装车皮的正铲电镐都是大功率电机,内置电力变压器,行走时还拖着电缆。换场地时需要火车板车挪动。电铲不需要,固定地点挖土、石头、煤。

网友:
太空挖矿估计就用电动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感兴趣,

网友:
完全可以的,电动机更方面的

楼主:
才油发动机和电机功率如何换算

楼主:
如果才有发动机是300马力,那电机功率是不是必须是220千瓦?

网友(2012-03-17):
那电力来源如何解决,难不成挖机上还接着高压线呐,谁敢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