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设计一个液压吊车?

楼主(2012-02-12):
谁能给设计一个液压吊车,要求用1千瓦的电机配一台液压泵提升8吨的重物举高3.5米,液压泵请给设计适合一千瓦电机配用的,用两个油缸做支撑,举升速度要求1--2分钟的时间。

网友A:
不能用两缸(一般情况)

网友B:
这要求提的,没法做啊。简单估算所需的理论功率都要2千瓦以上,怎么设计呢?提设计要求必须得有根据啊,不能随口就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两缸(一般情况)

请你指教,你还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求提的,没法做啊。简单估算所需的理论功率都要2千瓦以上,怎么设计呢?提设计要求必须得有根据啊,不能 ...

大概是用两个行程一样的油缸做支撑,利用杠杆原理把重物吊起

楼主:
液压泵来控制油缸的行程,然后通过油缸上下的移动来实现杠杆的起吊重物

网友:
按液压基本公式算:功率等于系统压力和流量的乘积。系统压力最低也得6.3MPa,而力(即8吨)又等于压力与液压缸截面的乘积。初步估算缸径为140mm。流量大约为80L/min

网友:
你自己再详细算算,我这只是估算

网友:
还得根据具体结构图进行受力分析,还得考虑安全系数

网友:
功率根本就不够,怎么设计?

网友C:
表示功率不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表示功率不够。。。。。。。。

按百分百的效率计算:机械功率=速度*力=(3.5米/120秒)*(8吨*1000*9.8)=2286.67瓦=2.28667千瓦
如果按照实际情况,考虑效率,电机功率至少得3千瓦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百分百的效率计算:机械功率=速度*力=(3.5米/120秒)*(8吨*1000*9.8)=2286.67瓦=2.28667千瓦
如果按 ...

谢谢你的帮助,希望你多提建议,我正在准备当中。

网友:
我们可以,请联系,我们在北京,设计和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