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磨损了不修改程序里的加工尺寸,如何调整尺寸?

楼主(2012-02-12):
请教一个问题,刀具磨损了不修改程序里的加工尺寸,如何调整尺寸?,广数980TDB。我刚学数控一年。

网友:

改刀补里的磨损偏置……

网友:
只接改刀补里的磨损值

网友:
晕…直接修刀补啊,楼主刚入门?

网友:
根据你的题目回答:换刀片,根据正常数控操作OFFSET修改刀补,要吃螺蛳慢慢摸多看看相关操作说明,多问问身边的老师傅,要不耻下问。

网友:
调刀具补偿呀。调刀具补偿要注意是车外圆还是掏内孔。这两个补偿是相反的

网友:
这个其实学一天都该知道的问题,我们公司的操作人员第一天要掌握的就是尺寸小了怎么改刀补

网友(2012-03-17):
调刀补啊  例外圆大了20丝怎么改 是十或一0.2?

网友(点评):
-0.2

网友:
一年了还不知道改刀补?

网友:
确实我也是刚知道不久

网友:
学校学呢吧···不稀奇,我学校也不知道改刀补····呵呵

网友:
换刀片!哦啦!

网友:
加磨耗,朝工件方向偏。

网友(2012-04-16):
这个刚学数控就应该知道,修改刀补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网友:
修改刀补

网友:
加刀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