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上的 驱动坏了,电机不运转如何修理?

楼主(2012-02-12):
数控铣床上的 驱动坏了电机不运转如何修理?

网友:
你先分清是电机坏了?还是驱动坏了,

驱动有时是输入部分的接口有故障,这个处理比较简单,也便宜,假如是功率部分有问题,修理就贵了,

先找故障点,只说不转,不好说,

网友:
你可以把其他方向的电机接在这个驱动器上,看一看转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