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机开车后10分钟左右出现 闷车

楼主(2012-02-12):
小弟的y38滚齿机最近出现闷车,开机后空转一切正常,一加工齿轮后几分钟就会出现闷车,主轴不转了,在次开主轴有点沉,连续两三次开关就不沉了,在过几分钟还是闷车,跪求毛病在哪里,{:soso__12050362117670458870_4:}!!!

楼主:
求帮助  求帮助  求帮助 求帮助 求帮助 求帮助 求帮助 求帮助 求帮助 求帮助 求帮助 求帮助 求帮助 求帮助

楼主:
小弟的y38滚齿机最近出现闷车,开机后空转一切正常,一加工齿轮后几分钟就会出现闷车,主轴不转了,在次开主轴有点沉,连续两三次开关就不沉了,在过几分钟还是闷车,跪求毛病在哪里,!!!

网友:
大卸八块

网友:
“开主轴有点沉”沉是什么意思啊??
检查下你的进刀量和吃刀量,是否过大,主轴力矩不够。
要不然就是主电机老化,拖不动了。
如果是数控滚齿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电子齿轮调速将主轴电机转速设得过高或过低,电动机机械特性显示,转速过高或过低,输出力矩都会急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