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28tf加工m30*2的螺纹,材料为45#钢,该选什么刀具好?

楼主(2012-02-12):
同上该选用什么刀具好呢?

网友:
楼主是想车还是攻丝?

楼主:
是车螺纹,,两刀完成,29.5外圆,两刀到27,大批量的

网友:
我是刀具销售。13962417681     细节可以聊聊

网友:
两刀?你的螺纹确定还能用?你用机夹刀加工螺纹的话两刀是肯定不行的,会导致一系列问题。

网友:
那就用手工磨的刀了,刀头大,车起来刷刷有声,过瘾 。两刀太猛 ,三刀差不多了。

网友:
M30*2的外螺纹外径公差应该是0~-0.15,29.5应该判定为废品了!车刀用焊接刀YT15就可以了,开个横槽,切屑都不用管了,  用通止规检验的话4~5刀可以搞定!

楼主:
汗,两刀确实太猛,改三刀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