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滚子轴承轴向游隙设计值,请教

楼主(2012-02-13):
调心滚子轴承(内外圈不能脱开的类型)在使用时外圈需要在轴向与端盖间预留间隙,手册上查不到这个间隙大小是如何确定的,请前辈指教!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轴承与座孔松配合,留的这个间隙是留给轴的热膨胀的。所以我觉得间隙的大小这应该和你轴的长度、轴温度和膨胀系数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轴承与座孔松配合,留的这个间隙是留给轴的热膨胀的。所以我觉得间隙的大小这应该和你轴的长 ...

不是跟调心轴承的使用有关系么?我用的调心轴承是两边都有有挡边的,内圈和外圈可以发生相对转动,但不会脱开;内外圈可脱开那的种调心轴承确实是留给轴的热膨胀用。

网友B:
哈哈,看到了lz的id是奶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跟调心轴承的使用有关系么?我用的调心轴承是两边都有有挡边的,内圈和外圈可以发生相对转动,但不会 ...

2楼说的很对。
你这个不是游隙,是预留间隙,间隙是干嘛的?是留给轴承外圈在轴承座里移动用的!
轴承外圈和轴承座必须是松配合,而且,轴承座内孔粗糙度要比较高。

你这边的轴承叫自由端,或者叫非定位端轴承。
由于转配,温升等原因,轴会相对于轴承座轴向膨胀,在你这个设计里,轴会推动整个轴承在轴承座里轴向移动,向右边没有阻挡,向左边有挡边,所以挡边和轴承外圈留有间隙。

多大间隙,取决于轴最大可能的膨胀量+安全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说的很对。
你这个不是游隙,是预留间隙,间隙是干嘛的?是留给轴承外圈在轴承座里移动用的!
轴承外 ...

我这里工况的转速只有2.5r/min,发热有限。设计这个间隙的初衷是为调心轴承发挥作用作准备的,我的辊子两端的轴承在安装时由于加工安装条件限制会存在同心度有偏差的问题,所以想用这个类型的调心滚子轴承,轴承的代号是调心滚子轴承24032CC,这个问题我自己没有交代清楚,像我上图这类轴承内外圈的轴心可以发生偏转,需要预留间隙使其发挥作用。

网友(点评):
这个是通过轴承轴向游隙来调整的。不是你留的间隙来调整的。间隙主要是来保证轴温度变化的伸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工况的转速只有2.5r/min,发热有限。设计这个间隙的初衷是为调心轴承发挥作用作准备的,我的辊子 ...

即使不留轴向间隙,轴承内外圈的轴心也可以发生偏转,不管怎样,外圈的轴心与座孔是同心的,内圈的轴心与轴是同心的。除非轴是弯的。按你说的情况,可以采用两端固定的安装方法,一端不留间隙,另端轴承稍留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使不留轴向间隙,轴承内外圈的轴心也可以发生偏转,不管怎样,外圈的轴心与座孔是同心的,内圈的轴心与 ...

我现在的设计就是一端固定,一端留间隙,有间隙这端是内圈限位,外圈留间隙(如下图),但具体到这个间隙的大小就没有根据了,手册上找不到这个数据,该是个经验数据吧?

网友(点评):
你好大侠,你的轴承内圈好像用轴挡限位的,应该轴向会有间隙吧?轴挡的槽会稍宽一点,请问会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看到了lz的id是奶牛

天王费德勒,人称奶牛
以前输了球还哭呢

网友(点评):
有过耳闻,不敢确定,实在联系不起来。天气暖了,可以打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设计就是一端固定,一端留间隙,有间隙这端是内圈限位,外圈留间隙(如下图),但具体到这个间隙 ...

这个间隙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看你的支承轴有多长,一年四季中轴的温度变化有多少,能伸长多少。如果拿不准,可以在轴承端盖处放调整垫片。

网友:
石头兄

“内外圈可脱开那的种调心轴承确实是留给轴的热膨胀用”
调心轴承是不可分离轴承,你说的内外圈可脱开应该是圆柱轴承。

游客

网友(2012-04-23):
我指的脱开是绕中轴线回转成X状的,不是轴向的分离,我的形容有误

网友:
应该和工况有很大关系,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2013-06-04):
即使外圈固定,轴还是可以成X型转动的。

网友(2017-08-03):
一般图上都是1-1.5mm,感觉大概取一下就行了。

网友:
造纸设备一般4-5MM双边

网友(2017-09-02):
你这个不叫游隙,浮动端留的轴伸缩间隙

网友:
你那个间隙是留给轴承压盖的。

网友:
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