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成立吗?

楼主(2012-02-13):
请求这个图成立吗?

网友:
看着有点怪怪的,但是又说不出来,小弟刚接触液压,不太懂,等高手来评说!

网友A:
我说说我的理解
系统有两个泵,大泵给主缸供油,小泵给出料、退料缸供油,同时还提供大缸动作的控制油。油缸动作都是靠电液换向阀控制。
好像系统是个压机(我猜的)

1、主缸是有高压和低压行程吗?如果是这样,低压段:主缸靠旁边的缸径180的缸带动下运动,此时主缸油通过补液阀(或者叫充液阀)补油。高压段,顺序阀打开被打开,泵供油直接到主缸。
疑问:这两个泵分别是什么时候给系统供油?两个电磁卸荷阀设置的压力各是多少?
2、主缸返回只能是靠它旁边的180的缸带动了,这时候两个泵都工作吗?
3、推料、出料缸应该只是靠小泵供油了,没疑问。
我主要的疑问就是这两个泵都是什么时候工作?
水平有限,只有疑问,没看出什么设计问题,请楼主答疑。、、、、谢谢

网友:
有点麻烦了   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说我的理解
系统有两个泵,大泵给主缸供油,小泵给出料、退料缸供油,同时还提供大缸动作的控制油。油 ...

谢谢你。这系统是800吨的压机。有一个45KW双出轴电机带动,180的小油缸用于主缸的快速下行和上升(二个电磁溢流阀同时得电),加料缸和出料缸动作时,DBW32B失电,DBW25B得电(这样可以吗?),这样的动作过程,二个电磁溢流阀压力有什么限制?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要是叫我设计这个油路我不会这么做的
首先动力源我会选择两个Y225S-4/37KW-250YCY14-1b(按楼主的主泵做的,就是驱动功率减小了)
辅助油缸方面我会选择Y132M-4/7.5KW-40YCY14-1b(基本上辅助油缸对速度要求不是很大)
这样功率和楼主设计的功率相仿
最主要的是主缸油路要用二通插装阀控制,通径32也可以满足要求了。
主缸是上置式的吗?如果是,那么主缸的支撑系统(任意位置定向系统)根本就没有做,这点是非常
不可取的。

网友:
楼主 你的工况要求是怎样的。推料/出料的压力、速度。
还有你的柱塞缸 上的补油阀连的是封闭的充液罐还是开放的,开放的放在压机的最上面?怎么给充液罐补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系统是800吨的压机。有一个45KW双出轴电机带动,180的小油缸用于主缸的快速下行和上升(二个电 ...

这样大的油压机为啥不用插装阀?

网友:
向各位大侠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
拿分`看看看拿走```````

网友:
感觉有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主想问什么?不如直接问,图肯定是成立的

网友:
学习者,多向各位大侠学习。

网友:
新手~~看的不大懂~~期待高人~~

网友:
我怎么感觉楼主那个液控单向阀画反了,而且这种回路在一般的液压传动系统教材中都有的,可以从那个面参考下,你的图画的好绕人

网友:
就图示的回路看是可行的,主缸是柱塞式的,其回程要借助外力.单靠一个180油缸拖动可能有力不平衡现象,应对称布置两个缸较好.

楼主(2012-03-21):
调试时,主缸快速下行10CM多遇到一点负载,速度马上慢下来(差不多15mm/s),压力表显示10Mpa,这样以慢速下行到底,是不是说明那个顺序阀有问题?

网友:
首先,主缸YG650的液压回路没有。

网友:
其次,你这里两个主阀(4WBH16)没有必要都画成详细画法,直接画成中位截止式的三位四通电液换向阀就行。最后,你这里的平衡阀的位置不对,这里的主缸是竖直放置的,平衡阀最好来平衡它下降的过程,我想这个缸的伸出位才是它的工作位吧。

网友:
怎么会不成立,会看的人都知道

网友:
九楼说的很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