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图纸模板链接属性的错误

楼主(2012-02-13):
我设置过图纸的模板,其中标题栏里的文字大都是用链接属性设置的,以前使用都没有问题
但是今天在画图过程中突然发现原来设置的属性链接都出现了“错误!...”的显示
请问有谁碰见过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呀?

网友:
你再换个零件试试呢?
或者点开图纸格式,看看属性是不是变动了?

楼主:
我换过零件和不同的图纸,以前显示没有问题的图纸打开也出现了错误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那个系统设置有变化,或是字体问题造成的错误?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是在“视图”选项里有一个“注解链接错误”的勾选
不知怎地被我给选中了,就出现了上述要命的问题!
现在已经取消了,就没事情了!

网友(2012-11-26):
哈哈哈,高手在民间啊。纠结苦恼了好几天。问了好多同事也没有解决掉。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