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艺怎么做?谢谢!

楼主(2012-02-13):
这个工艺怎么做?谢谢!

网友:
你这是牙科用的吧。。。。。。。。。。

网友:
没见过  期待大大指点!

网友A:
这是紧固件,带自攻丝锥。工艺过程如下:拉丝→球化退火→精拉丝→冷镦→搓丝→渗碳淬火→回火→电镀

楼主:
是个医疗器械上的,有点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紧固件,带自攻丝锥。工艺过程如下:拉丝→球化退火→精拉丝→冷镦→搓丝→渗碳淬火→回火→电镀

             谢谢,受教!

网友:
比较少见,学习了。。。。。。。。。。

网友:
螺纹带锥现在数控车很容易做了;六角槽要挤压或者用偏心方杆擀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