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钨电极的尺寸规格(粗细和长度)有几种啊?去哪能查到?

楼主(2012-02-13):
这种钨电极的尺寸规格(粗细和长度)有几种啊?去哪能查到?

网友A:
查点焊工艺手册,关于点焊工艺参数选择的相关内容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点焊工艺手册,关于点焊工艺参数选择的相关内容就可以解决。

我现在手里没有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