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画了一套产品图,求助关于装配的问题

楼主(2012-02-13):
小弟最近画了一套产品图,装配过程中发现画零件时用的一些草图和用的基准面在装配图中(如图一、图二),很难看。我又在零件图中把草图,基准面全部隐藏(如图三),可装配图里还是显示出来的。望大虾们指点一下,如何在装配图中隐藏零件的草图。

网友A:
建图层啊,把线都放在一个图层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图层啊,把线都放在一个图层里面

是在零件图里隐藏图层?还是在装配图中??

网友:
这个不错的!楼主用心了

网友:
在视图下拉菜单中点空草图项即可。

网友:
关掉引用集就可以了

网友(2012-04-19):

还有最笨的方法,用隐藏命令,把看得见的都选上。

网友:
貌似一个变速器里面的齿轮组

网友:
过滤,选择所有草图

网友(2012-05-19):
自己做引用集   只选实体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一个画图习惯问题,在ug中同样需要和cad一样建立图层,在建模时把所有实体放到一个层里,草图放到一个层里,基准放到一个层里,最后把其他图层都关闭,只留下实体图层,这样图里面就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最后装配起来也不会有哪些不需要的东西的。

网友(2012-09-02):
嗯,你这个还算好的,注意用图层分开就行,我看到同事用proe画的四通阀组件,N个基准面和基准线看的眼花

网友:
我直接点击“显示和隐藏”按钮,然后点击草图、基准、约束等选项后面的“-”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没看太明白,有没有具体实例啊

网友:
好像有个隐藏所有类型,貌似可以

网友:
阳光MAN的关掉引用集就可以了是正解

网友(2012-10-05):
UG建立图层跟CAD一样好用,在画复杂图时,会选择把零件分成一些部分,把这些部分的草图、一些加的参考线面等放在一小儿图层里,画完这个部分之后隐藏这些图层,只留下实体。
下面是我在网上找的资料。
层的设置、利用
  有许多人从不利用层,他们将不需要的东西blank掉。另一些人滥用层,他们开了许多层,自己都不知道哪一层放的是什么。其实,做一个规划,养成好的习惯对你的制图来说是十分有利的。大多数公司都有制图标准,规定哪一层里放什么东西。我们建议是这样的
1-29层里放solid
30-49层放sketch,每一个sketch放一层。
50-59层放置datum数据平面及数据轴
60-99层放curve及其它需要的object
100-149层放其他临时object
150-199层备用
200-249层属于制图范围层
250-256留作它用
1.层可以命名、分类
    为了便于记忆以及方便他人修改,层可以命名分类。刚开始觉得不方便,用习惯了会发现它的好处,特别是开发大型零部件时。
2.层可以方便出图。
   有时,出图时要将某一层的东西关闭掉。比如你要将汽缸的盖子打开,出一张俯视图。或者在某些大型装配时,你只要显示某一层的内容。
3.关闭不工作的层,加快显示速度
    出图时为了加快显示速度,通常可以将不需要的层关闭。有时还需要将某些视图关闭,设为inactive一般来说,越是大型装配,层越重要。所以要养成好习惯。

1.层的分配
层的分配当然应根据需要来制定规范,我在这里提供一个参考:
层号 几何体分类
1-199 Curves,Sketches,Solid Geometry
200 Flatpattern ( wrieframe ) 模型(线框)
201-239 Open(optional for ref data,plattom geometry)
开放用于参考数据,阴影几何体项
240 增加到绘图面的绘图几何体
241-248 Open (绘图项)
249 Parts list crosshatching boundary lines剖面线文件表
250 格式
251 文件列表
252 版本信息
253 GRIP使用限制
254-256 开放
而我个人认为应尽量少使用层,就经验来看,过多地使用层可能会破坏文件。 一般可将不在需要的参考放置在一层中如256。使用类别(Layer Category)将易于组织好你的零件和装配件,并且易于分别出各个层有些什么。类别名中间不可有空格,可长到30个字母,可包含字母和特殊符号:-,.,#,/,和_。

网友(2013-02-18):
在选择“添加组建”的时候,可在设置里“Reference Set”选项里选择“模型”。就可以只显示画出的实体

网友:
快捷键,Ctrl+W& @4 o/ ~# Y- u7 ?0 l

网友:
在添加组件里设置里有添加模形和整个部件

网友(2014-06-24):
在装配的过程中,点击零件引用实体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