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NPT螺纹底孔

楼主(2012-02-13):
NPT螺纹底孔怎么计算,有没有专用刀具加工?改磨起来很麻烦?

网友:
是60 度锥管螺纹,螺纹中径尺寸D2=d2=D-0.8*P   螺纹小径尺寸D1=d1=D-1.6*P 。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组成“柱/锥”配合;圆锥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组成“锥/锥”配合。

楼主:
加工NPT螺纹底孔各位用什么刀具,已没有专用铰刀

网友:
我们是自己改制的,用铣刀在磨床上磨出1:16锥度就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