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imulation作工件的热膨胀尺寸的分析?

楼主(2012-02-13):
一个零件,知道它在20度时的尺寸,想得到其在25度时的尺寸变化,用simulation该如何处理?
有哪位大侠知道,还请赐教!

网友:
可以计算的,资料在公司,需要的话明天发上来。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手工计算,不是用simulation算的,老鹰给加了分都不好意思了。今天没上社区,明天发来。

楼主:
太好了,最近正想学习simulation的内容,如果有其他simulation方面的资料也可以给大家共享一下( ⊙ o ⊙ )!

楼主:
Simulation经验总结(designer篇)(小弟在别的网站上看到的,直接粘过来的,如有侵权请及时告知,我会立刻删除)
1,如果大型装配体分网格或分析出现失败。可以将其分散后,逐一分析零件将问题排除。
2,有时候SW特征可能是导致分析失败的原因,如:镜像……,解决方法是采用其它建模方法代替。
3,分析时可能会出现接触定义不成功的现象。这会造成分析失败或数据不准确。检验方法是,在正式分析之前先不要加除了重力之外的任何的载荷,然后预先分析一次。将变形放大可看出接触定义是否成功。如果不成功,可能尝试更改接触条件。如:更改成无穿透、曲面到面面……。
4,查看结果,最好采用不连续的图解。因为这样可以真实地看出结果的质量。
5,大尺寸的钣金应采用壳单元分析(壳单元是专门针对薄体零件网格)。
6,压力容器可以将各种力复合在一起。但如果物体已发生非线性的变形,则不能使用压力容器复合。
7,在做力学分析之前有必要将各种最危险、最关注的工况列举
8,重力考虑的一般原则为:如果它对结果的影响超过5%一般要考虑重力(看具体情况)。
9,结果的评估,最不可靠的地方往往在出现最大值的地方(可能是网格问题,但要与实际经验结合)。
10,静力学分析时一定要确定其自由度为零。
11,使用列举反作用力可以探测结果是否正确。(指定方向的位移是具有方向性的)
12,使用软弹簧、惯性卸除时对结果的精度有影响,要慎用。(使用软弹簧和惯性卸除可以抵消未设置的自由度。)
13,结果的每一个地方均要可以拿出合理的解释,这样可以确保结果的正确性。

网友:
不能用线膨胀系数计算吗??

不是任何东西都要用有限元的

楼主:
我所要测量的零件不是一个规则体,而且对精度要求也挺高的,所以我打算试试

网友A:
公式见下图。字数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式见下图。字数不够。

我手头有下图的电子书,需要的同志留邮箱,给你发过去。
请注意,文件139M,注意能否接收。

我的邮箱是:17043850@qq.com
若发信过来,请注明simulation

网友:
已发,请注意查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