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的NPT螺纹加工出的深度和程序写的不一样

楼主(2012-02-13):
今天加工1“的NPT螺纹,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实际加工出的深度和程序写的不一样,程序是-20.,实际是18左右,少了大概一个螺距,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又是啥原因造成的,求解。

楼主:
忘了,系统是FANUC O-T的。

网友:
本人菜鸟想学数控编程

网友:
数控车螺纹,退刀时应该是提前退刀,最后几扣不准,是不是没量好

网友(点评):
我就是问为啥不准,用G76做的,收尾是0,螺距2.209,正好少一个螺距。难道要故意多进去一点吗?

网友:
机床螺纹切削时候有升降速加减速控制,一个螺纹切入点一个是退尾点,一般都要放宽一个螺距以上的距离,切入点为升速段,退尾为减速段,在快执行到z-20,时候应经开始减速了,刚到坐标到z-20时候退出,最后一个螺距根本来不及切削。段收尾是0,他就按机床减速段的距离退刀。你可以多进一个螺距。

网友(点评):
可就算他收尾减速,总归要走到20吧,还是应该有螺纹啊,最多是最后一牙没有用,旋不进去。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多进一牙以后,螺纹规是好的,还有个锥度光规的深度就超了,咋想也不明白,郁闷

网友(点评):
我就是用卡尺大概比划了一下,从基准到加工出的地方只有18,不是说牙规进去这么多

网友:
锥度光规测什么,螺纹规不是1:16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