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斯数车加工尺寸不稳定,有时变大有时变小

楼主(2012-02-13):
我那台哈斯数车加工尺寸不稳定,有时变大有时变小,在五个丝范围内!改刀补也有间题输入五丝一刀过去出来的尺七个八个丝…望高手解答!

网友:
估计床子刚度或间隙有问题,

网友A:
检查一下X轴伺服电机与滚珠丝杆之间的连轴器是否松动。滚珠丝杆磨损,滚珠丝杆头上的平面轴承坏等均能造成X轴重复定位精度超差。

网友:
应该是床子的问题

网友:
你机床很旧了吧!可能间隙大了,用表打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X轴伺服电机与滚珠丝杆之间的连轴器是否松动。滚珠丝杆磨损,滚珠丝杆头上的平面轴承坏等均能造成X ...

谢谢你的解答.你维修过哈斯数控车吗?希望得到你更多的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