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NiCrMo4 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2-02-13):
34NiCrMo4 是什么材料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合金结构钢,做重要大轴的,热处理比较复杂,小厂玩不好这个,

网友:
楼上说得对,类似40CrNiMo

网友(点评):
说的对,这不是国标,是国外的标准。

网友(点评):
做齿轮或齿轮轴的比较多。。。。。。

网友:
2楼的楼主,能介绍一下这种材料的机械性能吗

网友(点评):
合金结构钢手册上有,很详细的,

网友:
谢谢2266998的指点,真第一次看到这种材料

网友:
设计手册上都有的
你查查看看就行了。很全面的。

网友(2012-03-22):
风力发电机在低温区服务时主轴就是使用的这种材料。

网友:
认清哪个工厂生产的,工厂的渊源,这才有很能选到好产品,而且周期较短。

网友(2012-06-05):
国内目前生产这种钢的有哪几家?楼上推荐下!谢谢

网友:
国外标准,,如果不是转化设计,可以自己决定改用其他材料。

网友:
就是各种轴承的型号。。。

网友(2012-10-02):
舞钢合金结构钢板:20CrMo、30 CrMo、35CrMo、42CrMo、20Cr、40Cr、12CrMoVi、10CrMoAL、38CrMoAL、20CrMnMo、30CrMnSiA、50Mn2V、15CrMo、20Mn2、40Mn2、20MnSi  可供厚度8-650mm 0375-8188658

网友:
看牌号是高强合金钢,热处理肯定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