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扫描一个两头粗中间细的弯管?

楼主(2012-02-13):
比如一个输送管道,或者类似于鹅颈管那样的
记得要扫描哦

楼主:
CAD少画了两条线  不要介意哦  只是个示意图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大概要用到穿透吧  始终没扫出来

网友:
什么扫描,逆向么,还是软件里的扫描

网友:
分段扫,先草图画管的截面再画一条管的轮廓线,以截面为对象、以中心线为第一引导线轮廓线为第二引导线扫掠,记得各个截面要扫描的矢量是一致的(旋向要一样)否则管子会像绞过一样变形了。

网友:
要简单的话,像5楼说的,分段扫,草图画好后,先扫直接头,后扫弯头及直接头。

网友:
我作了一个,你看看能用否?

楼主:
郁闷 我扫的  圆偏移了不会缩小
穿透关系要添加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CAD少画了两条线  不要介意哦  只是个示意图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大概要用到穿透吧  始终没扫出来

直接用同心圆扫描引导线有点难度。直接用实体扫描面的折邹较大。用面扫描然后加厚是可以的。

网友:
不用分段可以的,大圆为轮廓,中心线为路径,外形线为引导线。

网友(2013-12-09):
先画引导线和中心线 用端点做草图的基准面 最后才画轮廓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

扫描

网友:
這貌似…基本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