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的螺栓,维护过程中要不要定期紧固?

楼主(2012-02-14):
请问诸位lz,  维护过程中要不要定期紧固液压阀的螺栓?

谢谢。

网友:
没有必要啊 在实际工作中

网友:
这么久。。没见过有松的。

网友:
其实这个要根据系统的工况来。
对于压力低、流量小、振动不大的系统,只要装机时按要求紧固到位,后期没有必要维护;
但对于高压、大流量、且管路振动较大的系统,要必要检查,特别是对阀块跟支架的连接螺栓要定期紧固;

我碰到的5米轧机主液压站就是这样!

网友(2012-10-16):
同意以下说法。另,一味的要求紧固,有可能造成螺纹滑丝等情况,建议定扭力校紧即可。
其实这个要根据系统的工况来。
对于压力低、流量小、振动不大的系统,只要装机时按要求紧固到位,后期没有必要维护;
但对于高压、大流量、且管路振动较大的系统,要必要检查,特别是对阀块跟支架的连接螺栓要定期紧固;

网友(2013-11-14):
一般有用定期紧固。在一些振动较大的场合,一般也主要紧固管卡、法兰螺栓等,液压阀的螺栓很少有人去定期紧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