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模块设计方案探讨

楼主(2012-02-14):
需要设计一个样品振荡模块,当样品盘放到模块上时,能够实现自动夹紧,然后样品盘随着振荡模块一起运动,实现样品的振荡混匀,当振荡充分时,停止振荡,此时样品盘能够定位到振荡前的初始位置,自动夹紧装置能够自动松开,为下一个流程提取样品盘做好工作准备。

这是用于生物提取的一个装置其中一个模块。也参考了类似的一些仪器,但是没有找到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上来和各位大侠交流下,看看大家有没有好点的建议,如果能详细介绍下解决方案(最好有草图),感激不尽,呵呵。

目前想到的,振荡运动部分,可以采用偏心轮,根据具体周转直径设计偏心距;定位部分可以采用光电开关设计;自动夹紧部分目前还没想到好的设计方案,原理上常见的有气动、电动(步进电机、电磁铁)、液动几种结构,由于考虑到整体尺寸小型化需求,如何较好地实现振荡前自动夹紧——振荡后自动松开——振荡过程中负载不要太重(一些辅助结构最好不要一起振荡运动)这一功能是个难题。

楼主:
要求实现的参数指标为:
振荡方式 周转式
周转直径 4.5 mm
允许载重量 0.5 kg
工作制 连续式/点动
调速范围 0-3000 rmp

网友(点评):
看来大体上振动电机就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能说的详细点么,振动电机?我现在用的是普通电机,加一个偏心轮,设计偏心距实现的周转式振动。如果不用偏心结构,还有更好的方法么,求赐教

网友:
频率要多大,振幅多大,几个方向的

网友:
说的不太详细。震荡可以是机械式,机械惯性和震荡频率受限制。高频的可以用超声波,还能实现定向震荡

楼主:
现在困扰我的是自动夹紧怎么设计实现啊,简单的自动夹紧倒还好实现,要能满足样品盘振荡时,负载不能太重,也就是说希望一些辅助装置不能一起振动。我看看能否画个示意图出来,可能能更明白一点
至于振荡的问题,用电机驱动,设计偏心距,应该就可以实现了
难点是自动夹紧和定位

楼主:
有大侠有好的办法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