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现加工一批零件,弯曲变形无法解决!

楼主(2012-02-14):
我公司现加工一批零件。长4000*直径ф215X8焊管,材料Q235两端焊接轴头,使用设备cw6163*5米,加工过程出现现象无法解决,工手段前后已放中心架,扶持,结合自制两触头跟刀架,转速144吃刀深度2.5mm进给量0.52。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师傅指加,指点。

网友:
有图么?上图供大家参考 给你解答啊 呵呵

网友:
如果是粗车完成后弯曲变形很厉害的,你可以把进给、吃刀深度降低点,降多少你可以试车定。
& S7 s. v# e4 ^如果是精加后变形,可以在精加工之前增加回火处理。

网友(点评):
高手指点了!

网友:
是不是你买的钢管不行,成品钢管没这么弯

网友:
不可一次装夹就加工到位,细长轴极易弯曲变形。在你原有基础上,一次吃刀不要超过0.5mm,一刀车好,取下,利用中心孔的螺孔拧上吊挂螺丝把工件悬垂吊挂24小时,以释放切削应力,如此反复多次。不妨试试。

网友:
属“误差复映现象”吧。

网友:
是焊管就不要加工了啊。。。。。。。。。。。。。

网友:
兄弟你们要不要焊接设备。我可以提供。上海。山东有厂。(水泊焊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