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镗车”类机床结构问题

楼主(2012-02-14):
做过或看过机械加工的朋友都知道:

车床是工件旋转运动,刀具进给运动加工回转表面;镗床是刀具随主轴做旋转运动并轴向进给,工件固定不动。镗床主要是用定尺寸刀具加工内孔,径向一般不能进给,如果加平旋盘、径向刀架实现进给通常尺寸较大、精度不高且存在不平衡问题转速不能太高。

现在有没有可精密径向进给而刀具又是旋转的可加工大型异型件回转表面的设备呢?或者有没有其他方案呢?

网友:
立式或卧式车铣复合喽

楼主:
车铣复合是不是用旋转的铣刀代替车刀然后两轴进给铣圆呢?这样的话铣刀形成的表面似乎不如车表面纹路好啊!

网友(点评):
可以装铣刀的一定可以装镗刀啊。你是有具体零件还是讨论个思路?

网友(点评):
我是想讨论个思路。

网友(点评):
能装铣刀的都可以装镗刀杆啊,钻起来也可以镗孔啊!

网友:
来学习下啊!等成绩中!!!!!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车铣复合是不是用旋转的铣刀代替车刀然后两轴进给铣圆呢?这样的话铣刀形成的表面似乎不如车表面纹路好啊!

数控卧镗走插补。一般精度可达0.02.

网友(点评):
这种插补方式现行镗床可以进行,但我觉得平面的纹路或者说光洁度不如车出来的表面看着舒服,并且有可能影响密封效果。大侠有没有其他思路呢?

网友B:
自制专用镗床,带径向微调刀盘,可以搪大而深孔,保证径向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控卧镗走插补。一般精度可达0.02.

孔深吗一般用于钱孔,铣刀直接铣出,外观很好,取决于机床的刚度。

网友:
一种镗孔须敲刀控制直径,一种可变刀具旋转半径。我最喜欢听师傅说,我能敲到多少多少丝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制专用镗床,带径向微调刀盘,可以搪大而深孔,保证径向尺寸。

这位师傅如果能介绍一下这种自制镗床就好了!

网友:
类似结构我也想过,只知道意大利的专机上有这个结构,全伺服控制的。但是没有运气拆解它的结构。有点儿难度。如果做好了,用来做专机是很好的。

网友:
其实高精度的铣床,铣出来的平面已经可以达到镜面,展览会上看过,应该对于密封没问题吧。

网友:
你这个可以用立车试试。刀具可以径向进给,但是旋转换给工件来实现。

网友(点评):
我现在想两头加工,立车只能加工一端啊!

网友:
上次见过一种大数控车好像可以。。。  S5 |0 A: o' z* U
      路过的看到的,很大。没见到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