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升降转台,两种方案优劣比较

楼主(2012-02-14):
我设计的精密升降转台,给流水线配的。转台采用的是凸轮分割器。大家可以讨论下,用伺服电机加减速机,和用凸轮分割器精密旋转,在精度、价格上各有什么优缺点。假设扭矩20Nm左右、速度30rpm左右,还要考虑空间紧凑的问题。回转精度高于15秒。

网友A:
有没有cad图纸,想看看。邮箱:tj.lrg@sina.com    谢谢

网友(点评):
去找本凸轮分割器样本吧,上面有图纸。再找本伺服电机型录和伺服电机减速机型录,都有图纸的,若是进口产品,还可以在网站上下载到2D和3D档

楼主:
精度要求小于30秒,最好是小于15秒.

楼主:
再补1张,供2楼参考。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有点奇怪啊,滚珠丝杆直接通过联轴器联在伺服电机上。这样丝杆没有回转固定支撑,伺服电机的轴承受丝杆的力,电机轴承和编码器很容易坏的。

网友(点评):
当然有轴承啦,在第1张图上面黑色的部分。

网友(点评):
在电机,联轴器,丝杆中间有轴承吗?这一端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主要是给动力扭矩,至于丝杆的轴向径向力由丝杆轴承承受,丝杆与伺服电机调的同轴,理论上应该不会有问题呀。

网友(点评):
你一点定位不把丝杆扭啊

网友B:
凸轮分割器的精度不一,普通级的精度正负15秒左右(具体还要看分割器所装的回转台大小,直径越大,精度越低),精密级的在正负7.5秒左右。这里是参照台湾凸轮分割器样本。理论上能达到你所要求的精度。
伺服电机,不用说肯定能达到精度,加减速机主要是增力,增大回转台制动力矩。
如果要对比,应该是凸轮分割器+三相变频电机或步进电机来和伺服电机+伺服减速机来做比较才对。
结构方面凸轮分割器优点是旋转稳定,可直接装回转盘来工作,不需额外的转盘固定回转机构。但伺服电机+减速机时,回转盘往往不能直接装在减速机上,不然对减速机精度和寿命都在影响,而是要给回转盘增加一个回转支撑机构。结构上更复杂些。
凸轮分割器不能补偿回转误差,精度比伺服电机要低,缺乏柔性化,启动停止比较硬,没有伺服电机平稳。伺服电机在启动和停止时可以设不同的速度曲线,拉长加速和减速时间,速度曲线更平稳。
凸轮分割器+普通电机成本比较低,价格便宜,维护费用也低,适合精度要求和噪音没那么高的场合。伺服电机成本高,维护费用高,适合高精度及柔性化,数字化的生产线。
如果只是满足使用要求,凸轮分割器就够用了。如果想生产线显得高档,数字化以及柔性化,用伺服电机比较好。

网友:
从成本来讲凸轮分割器有优势。
伺服+减速器。肯定没有凸轮分割器这么好。

网友:
如果用凸轮分割器就得需要一定的输入速度,这不得用减速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cad图纸,想看看。邮箱:    谢谢

发现这位社友很好学,经常向不同楼主留自己邮箱地址,,可也不见你看完后上原帖那里交流交流。。。

网友:
虽然留邮箱,但很少有人回复。

网友(2012-04-15):
从成本来讲凸轮分割器有优势。 伺服+减速器。肯定没有凸轮分割器这么好

网友:
看你要用的地方了,凸轮成本低稳定,但单一,伺服+减速器可变性强但成本高点。

网友(2012-05-29):
高精度的凸轮分割器也不便宜啊    除非买个国产的  还可以搞下

网友(2012-08-03):
凸轮分割器也要6000多吧!!还要加电机和减速器呢.....

网友:
雖然我們是減速機製造廠,但機構上能以凸轮分割器完成的任務,就用凸轮分割器,致少結構精簡成本低,除非分度不一,否則光減速器這部份要達到同等級的間隙跟剛性,恐怕不是一般市面上泛用機種或價格能達到

网友(2013-08-19):
我也觉得凸轮分割器是比较稳定的,纯机械的比电器控制的要好,但是柔性没有电器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凸轮分割器的精度不一,普通级的精度正负15秒左右(具体还要看分割器所装的回转台大小,直径越大,精度越低 ...

呵呵  很详细  不错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凸轮分割器的精度不一,普通级的精度正负15秒左右(具体还要看分割器所装的回转台大小,直径越大,精度越低 ...

顶一个 厉害

网友:
兄弟,能加你Q吗    我Q1963035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