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未热处理的参数

楼主(2012-02-14):
在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全是热处理后的参数,那未热处理的45#弹性极限、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是多少?

网友:
45#屈服点355MPa,抗拉强度600MPa,伸长率16%

网友:
常用钢材热处理的力学性能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值有些迷惑人,对25mm的试样抗拉极限不调>600,调质>630;屈服强度不调>355,调质>370……还有其它各参数,粗看一下调不调质区别不大。

另外,热轧出来的45钢其是铁素体与珠光体的形式存在么?机械太广了,有些知识毕业后都没机会接触。

网友(2012-07-11):
说珠光体基本上是对的,这是宽泛的说法,热轧大致相当于正火,45钢正火后组织是珠光体类型的。
按三楼图片中,45钢正火抗拉强度597MPa,伸长率>=16%;
按GB/T 711-1988热轧厚钢板力学性能,45钢厚板抗拉强度600MPa,伸长率17%
大概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