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分孔怎么测量中心距

楼主(2012-02-14):
圆盘上钻三个等分孔,有位置要求,三个孔的中心距怎么测量,等分误差怎么测量,用简单量具

网友:
投影仪采点或者三坐标吧!!!!!!

网友:
三坐标肯定没问题,还要考虑有什么测量设备和精度要求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A:
用中心距游标卡尺就可以了呀,普通的数显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中心距游标卡尺就可以了呀,普通的数显的都有。

有没有用普通卡尺测量通过计算来测量误差的办法

网友B:
有精度要求才好说啊!
不知道是怎摸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精度要求才好说啊!
不知道是怎摸样

               0.1       左右

网友:
不知道什么模样,看看能不能作个检具?

网友C:
做塞规用千分尺测量减两各塞规中心差。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塞规用千分尺测量减两各塞规中心差。就是了

要测的是三个孔的中心距

网友(点评):
三个孔各插园塞规,千分尺测量两个园塞规外径,在减园塞规的半径。以此类推测的是三个孔的中心距。

网友:
没有精度等级,怎么选量具?

网友(2012-04-01):
普通的话不一定测的狠准的,看你要求吧

网友:
测量方法主要是看要求的精度再定。

网友:
怎么要求很高吗,还要那么难做啊

网友:
0.1左右的孔距要求
用卡尺就可以检测出来
如果批量大
可以做钻模效率高而且也比较准确

网友(2012-07-24):
引用 楼主:
0.1       左右

0.1的精度要么就CMM,要么就功能检具吧,其他方法不好做到的。PS. 你这不是螺纹孔吧?

网友(2013-11-09):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用普通卡尺测量通过计算来测量误差的办法

直接用数显卡尺量住一孔径,设为零,再量两孔距就是此两孔距离,再算一下三角函数,就行了,你也可以用EXCEL做一个表格将数据输进去,不过数量少的话就算一下吧

等分误差只接卡住两个孔,将卡尺设为零,再测另外两个,显示的值就是等分误差.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错

网友:
0.866D

网友(2013-12-27):
激光上割个样板,样一样就知道何不合格

网友:
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楼上是正解,i以前公司就这么干能保证5道误差

网友:
我们使用菲林片比对的。

网友:
要求高的话   三坐标

网友:
有条件的3坐标,没条件的用加工中心,主轴上装千分表打圆心,用坐标系算出来。

网友:
最简单,三个孔,相对内孔或外圆!

网友(2015-04-25):
这个有点含量

网友:
位置度量规

网友(点评):
没设备的话,这个可以做一个,发出去的活很安全!

网友:
三角函数计算啊,就知道中心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