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小件加工,求教工艺或寻代加工

楼主(2012-02-14):
此小件加工数量大概在5W件左右。以前少量做的时候是用钢管剖开焊接的,做出来不规则。现在想做得规则一些,表面要求不高。想请教下加工工艺或者是寻找代加工的。谢谢。

网友:
你能否贴着图片上来看看。

楼主:
我直接做的cad图,图片还没搞。我下的pdf还没搞好,先剪个图上来吧

网友:
片材焊接就好吧,一头大一头小的。

网友:
片材就需要开一个落料模

楼主:
片材焊接的话,需要卷板,下料的时候由于是带锥度的。下的料是扇形,不好下料吧,也不是很好卷。

网友:
数量多的话,定制管子,使用缩管或者扩管的方法,又快又好兼且划算!

网友(点评):
老马一看就是经常玩儿管子的,这玩意儿买来比自己做划算多了

楼主:
5W左右,量也难说大吧。总重在20吨上下。我不知道定制的成本需要多少,对这方面了解很。您认为定制的成本比制作成本低吗?

楼主:
其实我想找代加工也是不想自己做的,自己做时间不够,忙不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找代加工也是不想自己做的,自己做时间不够,忙不过来的。

# z: ?' f3 _1 f9 Z我们专做这累产品的,你是哪里的?我是江苏江阴电话13706169951

网友:
焊接的话做出来肯定不漂亮,我同意老马的工艺

网友:
图纸看似简单,加工起来还是需要技术的,请教下,是标准圆稚形吗?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少时诵诗书

网友:
请教一下:如果用车削,工艺上怎么排比较合理.  谢谢!

网友(2014-04-18):
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O; A! S9 e6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