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的屏幕怎么关闭

楼主(2012-02-14):
如题,就是好像同时按两个键屏幕就会黑掉的!不知道是哪两个键!

网友:
CAN+任意功能键,字数不够?

网友:
CAN  + SYSTEM   取消键 +  系统键

网友:
也可以在参数里面设置每一次亮多久就会自动关闭

网友A:
有一个参数可以控制时间的。想知道吗

网友(点评):
哥们,你太有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参数可以控制时间的。想知道吗

#3123~~万恶的字数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参数可以控制时间的。想知道吗

请教!请教!谢谢!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9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20000 字节

楼主:
谢谢各位!我去试试!

网友:
POS+CAN  关闭屏幕的

网友(2013-11-05):
怎么联系你,我有事要问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请教!谢谢!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9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20000 字节

兄弟你qq多少啊

网友:
CAN+任意功能键

网友:
以前貌似试过,好像不管用嘛,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2022-11-28):
更换显示屏后出现屏幕显示倒置,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
更换显示屏后出现屏幕显示倒置,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吗?怎样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