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的参数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2-02-14):
Power: 38KW(S1 100%)
                45KW (S6 40%)
Torque:   425Nm(S1 100%)
                 625Nm(S6 40%)
                970Nm(max)
额定转速:875r/min

大侠们,电机参数如上,后面括号里面的S1 S6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呢

网友:
这是指电机的工作状态~~

网友:
持续工作率,

S1 连续工作制,即一种都在转,

S6 是40%,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工作制,判定标准是温升。
S1 100%就是连续工作制:额定转矩,额定转速,连续运转,热稳定后不超温。
S6  40%是周期性工作制:40%恒定负载时间和60%空载时间,热稳定后不超温。
所以,当空间有限制的时候,可以选择水冷电机。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这是工作制,就是说这个是一天到晚工作的还是每天就动几下

网友:
学习了,刚好要开始接触伺服电机

网友(2018-03-29):
伺服电机有这么大的吗?为什么我看他们官网的手册,一般都是15KW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