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86 DR 信号关闭”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2012-02-14):
FANUC系统,在将程序传出的过程中,出现提示“086 DR 信号关闭”,请教,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我只会在电脑上模拟!~

网友A:
没遇到过,一直用卡传,不可能有这个报警。
如果你也用卡传,那看看设定画面下的I/O通道是不是4。
如果用线传,那可能是线有问题。

网友(点评):
将通道改为4后好了

网友:
232传输吧?线有问题,或者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同意3楼意见。补充一下,如果用线传,把设定画面下的I/O通道改成0即可。如果不行那也有可能是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一直用卡传,不可能有这个报警。
如果你也用卡传,那看看设定画面下的I/O通道是不是4。
如果用 ...

刀尖角度与性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