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钻眼怎么定位?数量多,有无又快又准的方法

楼主(2012-02-14):
法兰钻眼怎么定位,数量多,有没有又快又准的方法,谢谢。

网友:
晕死,长期数量多的话当然要自己做个钻模最好啦

网友(点评):
我们场子加工也是做的钻模

网友:
做一个外径比法兰大的工装,挖台儿能下法兰,间隙不要大,在工装上打眼,然后焠火,防止工装上的眼有磨损,用工装固定法兰一个一个的打眼,能省去定位的麻烦,一点拙见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我们单位是用数控钻床

没有的话 做个钻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单位是用数控钻床

没有的话 做个钻模吧...

支持楼主说的,量大做个钻模,又快又好。

网友:
钻模效率高

网友:
我以前公司。
100---300圆的法兰冲床厚。3.0料。
300以上卷圆后模具冲孔。

网友B:
采用多轴钻一次钻成,或者是数控钻削中心..

网友:
要做钻模呀!。。。。。。。。。。。。

网友:
当然是做工装了,做个钻模吧,

网友:
钻模   妥妥的    如楼上所说  淬火 防磨损!!

网友:
磁力钻不知道能不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意见一致,钻模

网友:
钻模很容易做的。还你们场子也是做钻模的呢

网友:
如果是长线产品,产品利润可观,可以订制一台专用钻床啊,一次完成钻多个孔。
普通钻床使用钻模是最经济的,一定在钻模上加钻套,钻套磨损后可随时更换。

网友:
数量大  经常干的话 用多轴钻 也叫群钻

游客

网友(2012-05-05):
多轴钻应该不等于群钻,群钻又叫倪志福钻,其基本形态是三尖七刃。

网友(2012-02-16):
要做钻模呀做一个外径比法兰大的工装,挖台儿能下法兰,间隙不要大,在工装上打眼,然后焠火,防止工装上的眼有磨损,用工装固定法兰一个一个的打眼,能省去定位的麻烦,一点拙见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当然是做个钻模最好,孔位好保证,效率又高

网友:
批量加工当然做钻模好搞喽

网友:
数控最好,没有做一个多轴头,最次得有个钻模。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提

网友C(2012-05-02):
用数控法兰钻啊;济南天同数控生产法兰钻;电话15194165608纪先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数控法兰钻啊;济南天同数控生产法兰钻;电话15194165608纪先生

看我发的帖子,自制法兰盘钻孔分度夹具

网友:
看我发的帖子,自制法兰盘钻孔分度夹具

网友:
我们单位是用数控钻床

没有的话 做个钻模吧...

老鹰 -20 抄袭别人回复。

网友:
加工中心,速度质量绝对好

网友:
做钻莫好啊

网友:
买一个回转盘究可以了

网友:
批量还是冲床好

网友:
做一个多孔钻模板。加工件配合放上去直接加工。效率很高。精度也不错。

网友:
做个钻孔治具就OK

网友(2012-06-01):
批量做钻模

网友:
做钻模生产

网友:
数控钻or钻模

网友:
法兰中心孔及端面定位 做钻模

网友:
做个钻模最好啦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的,钻模,但要做钻套,那样钻套磨损了,换钻套即可,上数控费用高,

网友:
钻磨比较好

网友:
用多轴钻啊。一次性就钻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采用多轴钻一次钻成,或者是数控钻削中心..

仁兄此言有理  这是组合机床的强项

网友:
哥们做钻模啊,先钻一个孔,钻好后装上一根销轴在钻其它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仁兄此言有理  这是组合机床的强项

谢谢支持哈...专机肯定有他的优势的..

网友:
法兰上一般都是有均布的孔,我见过这种工装如六个孔,做个快速定位六等分的工装钻就很快了可以几片一起钻,好像用滚珠定位。

网友:
新手进来看看^

网友(2012-07-16):
可用数控改置:换液压盘,加个电机。效率也很高,

网友:
干不了的话,我可以帮忙。

网友:
量大的话,做个钻模,用专机同时钻(多孔)

网友:
钻模是个好方法。怎么样才能粹火?

网友:
也可采用多孔钻。

网友:
钻模最简单

网友:
量大选择钻模!

网友:
最好上图,一般情况下以外圆或内孔定位装卡做工装

网友:
做个钻模,再做个放工件的工装,每次多放几个工件,效率会高的。

网友:
量特别大的话做个多头钻一次加工完,效率高精度好

网友:
多轴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