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 MD 加工中心出现润滑油压力不足报警,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2-02-14):
请问大家,一台沈阳 FANUC 0I MD的加工中心,经常会出现润滑油的压力不足报警,当手动按润滑键后,就可以消除报警,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你手动时看看压力是否达到要求,一般是油管泄漏或打油机油泵的过滤网太脏了,如果有外接的过滤器也检查一下,或者油品是否加混了,有时温度太低也会有这情况,反之原因很多,你慢慢查,呵呵。

网友:
油品可能粘稠了,或者滤网上有油垢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回去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有参数的  可以调一下供油频次。

楼主:
没发现漏油现象,油筒也清理一下,过滤网也清理了,还是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润滑终端检查下,手动观察下分忧是否均衡。还有一点就是润滑泵的问题。要是有一样的设备可以调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终端检查下,手动观察下分忧是否均衡。还有一点就是润滑泵的问题。要是有一样的设备可以调换下

谢谢您的帮助,请问一下,您所说的分油是否均衡是什么意思?我看润滑油的油箱旁边有个手动可以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请问一下,您所说的分油是否均衡是什么意思?我看润滑油的油箱旁边有个手动可以加油。

把X、Y、Z轴护罩打开,手动加油。看看各轴有异常的吗?如有异常,一般是分油器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觉得不是很好弄,,,

网友:
手动打油不报警,应该可以考虑一下,电路续电问题了,因为给油机是由PLC供电,观察一下给油命令执行的时候,给油机有没有动作。

楼主(2012-07-05):
谢谢各位,厂家来了,把里面的不懂是什么参数调一下好了,,

网友:
可能是把PLC里面打油时间加长了,原来应该是每25分钟打油15秒,现在可能改成每25分钟打油20秒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