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张紧装置,求助社友

楼主(2012-02-14):
    链条是06B的比较长12-14米,而且其中一部分在高温环境中运行,所以链条比较容易伸长。现在我们的经验是一年大约伸长70-80mm,原来设计的张紧装置只能调控到50mm,现在要求能调控到100mm。调控装置只能安装在一块10X300的板上,而且这块板的两端原来有的链条同链轮安装的方向不能改变。原来是用弹簧装置直接张紧,现在如果用这种方案则开始时链条太紧了。另一种方案是用扭转弹簧,旋转调节,但也淘汰了。

请问社友们有没有其它好的想法?拜谢。

网友:
有没有图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
用气缸代替弹簧张紧,初期调节气压力

网友(点评):
请问气缸的密封性能保证吗?,因为这个设备平稳运行很重要。如果中途漏气,造成卡链则会给客户和我们都会带来很大的损失。

网友(点评):
选择合适的缸径和气压,没有问题。你这个又不是连续运动,只是保持一个合适的张力,没有比气缸更适合的了。

网友(点评):
密封性没有问题。如果担心,用台湾的或日本缸。

网友:
弹簧的行程做成可调的,比如用丝杆调整。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每过半年拆掉一段链条 就行了啊。。。。。。。。。。。。

网友:
用弹簧张紧也可,只是把张紧轮安装位置加工一个长扁孔,等链条伸长松弛超出弹簧的张紧范围后,可通过长槽整体调整张紧轮位置即可

网友(点评):
呵呵,常用的调节方法呀,居然没想起来。非常感谢!

网友:
丝杠调节                  看看

网友(2012-07-25):
张紧轮设计成可移动

网友A:
如果许可,用重力张紧,这样张紧力永远是一样的!

网友(2013-02-06):
丝杆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许可,用重力张紧,这样张紧力永远是一样的!

呵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