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该怎么加工,工艺先后顺序如何安排。

楼主(2012-02-14):
是焊接还是把板材厚度减小直接折成。

楼主:
呵呵 本人不会贴图哪位大侠能告知一下。

网友:
我也没有贴过不知道隔

网友:
我也没有贴过不知道。。。。

网友(2012-04-21):
这个零件要看你具体的用途和精度要求了,根据你的要求再确定加工工艺,钣金折弯需要成型刀具,量小就难做了,成本高了,要是量小的话可以焊接,节省加工工艺降低成本。费用就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