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去掉图中蓝线?

楼主(2012-02-14):
如何在不显示这几个蓝线啊?

网友:
是用函数画上去的嘛? 要是的话,隐藏就可以了

网友:
对啊,隐藏就行了啊,

网友:
前2天不是有个人问吗,简单快的方法就是新建个图层,把线都放在里面,隐藏不就可以了

网友:
蓝线是基准面还是草图?

网友(点评):
蓝线有基准面 也有草图 试着用隐藏的方法成功了

网友(点评):
应该把你的结果公布出来哦!算是结题报告。

网友:
隐藏就行了,先选好你要隐藏的线,单击右键(可能要久点)

网友:
隐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