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预热装配,求助

楼主(2012-02-14):
现有一环形模块即模外圈,内径89mm;模芯块外径90mm。过盈配合安装,加热模外圈到一定温度,把模芯放在环型模外圈中。
模外圈块加热是否可以使内径变大1mm , 使其模芯直接放入。

网友:
一个毫米,应该不能变那么多吧?在我看来加热最大也就能变0.1左右,如果变1MM估计模外圈也就变形了,没法用了吧。

网友:
建议楼主自己查核下材料的热膨胀系数,
89.0mm需要多少的温度才可以膨胀到1.00mm。

网友:
1mm过盈? 这么大?

网友:
什么材料啊,多大的膨胀系数,加热到什么温度?

楼主(2012-03-15):
谢谢3位的回复,材料是铁的,查了下相关的膨胀系数
0~100℃线胀系数α1:11.2×10^(-6)/k
0~200℃线胀系数α1:12.2×10^(-6)/k
0~500℃线胀系数α1:13.5×10^(-6)/k
这样的话是否可以达到呢?谁能帮解释下这个系数!!

网友(2012-04-25):
过盈量是不是错了,根据提供的膨胀系数不能满足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