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氧胶涂胶枪需用什么接头和管子?

楼主(2012-02-15):
各位大侠,祝各位情人节以后依然快乐!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有一套涂胶枪,涂的是厌氧胶,那么应该用什么管子把胶送到胶枪呢?还有管子和胶枪之间用什么样的接头呢?胶枪安装需要订好位置吗?就是以后如果换或维修胶枪的话,是不是需要重新再找胶枪的位置,还是需要在设计的时候把胶枪的位置定死?
涂胶这块是白脖儿!
希望能答疑解惑!
也希望能拓宽胶的范围来讲讲!
不甚感激!

网友(2012-08-10):
喷油漆的枪接头一般用防腐蚀的快速接头,这个在汽车行业挺多的。软管的话不要含硅。建议使用史陶比尔的配套产品!

uuk
非常感谢! 我们原来买的乐泰胶,送的管子,但是管子是钢丝网的那种,不能折,不小心一折就不大好用了。所以想请教下,能用什么软管替代?用于机器人涂胶的。 谢谢!

网友(点评):
留个邮箱,发份资料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