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框架钻孔,需要互换性,请教

楼主(2012-02-15):
大型框架钻孔,需要互换性请教。
框架(单位均为:mm)6000x1500由角钢焊接而成,内框要求定位焊接,焊接后进行钻孔。
6米长的边钻孔50-φ22均布,1.5米长的边钻孔10-φ22均布.角钢采用150x56x12的,想设计钻模

楼主:
拟采用方案:角钢框架内框采用销钉定位,但是由于是框架结构,四条角钢组焊在一起,刚性不好,平面度不是很好约3毫米,担心加工后组装不到一起。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焊接后钻孔呢?这样即使有钻模实际操作也有难度!难道不可钻孔后再焊接吗?

网友(点评):
第一次看到我就想这样说,怕别人说他的精度要求什么的,没敢说,哈哈。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配钻,一个框架角钢先钻好孔再焊接,另一件焊好后配钻。这样不但配合性好,还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
新手  我不知道你的问题现在是不是钻孔不方便  如果钻孔不方便的话 可以去问问便携式的磁力钻  我看了下你打孔的规格磁力钻都可以解决

网友:
严格的说,这样的东西价格应该不属于模具的范围。做一个工装就足够。做几个定位的装置就可以了。楼主的互换性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框架互换还是杆件互换?

楼主:
框架是批量生产,组装时是随机拿,换句话说,使用磨损后更换新的框架保证亘要求能装上,所以要求互保证至换换.先钻孔后焊接肯定不行,因为焊接收缩量和焊接变形无法控制.我们难点在要求两个框架把合后要求平齐,现采用加工中心加工.以保证互换.不是钻不了孔,而是怕加工后没法互换,就报废了.

网友(2012-06-16):
用一个框做卡板,把内孔加大到32,在每个孔里镶内孔22的镶件硬料,,用夹具固定卡板和要加工的框,从孔里钻下去,可以用液压轨道冲加工

网友(2013-09-03):
能不能先钻孔,然后通过焊接工装保证孔的位置精度?

网友:
叙述不清楚

网友:
1.5米长的边做个整体钻模,6米长的边钻孔做个1-1.5米长的钻模,分段钻出,其中2-3个孔做定位钻出后续的孔(基本保证孔位位置度+-0.2——0.3)。平整地面打桩定位四边角钢两端的孔口焊接,先点焊定位再通焊接。。。。。可以保证孔位不一致性1mm以内。